华硕K8V-chinafixE开机跑到2R后关机

楼主(2010-04-20):
今天接一块被雷击坏的华硕主板,K8V-chinafixE  电源坏掉,换新电源,插上诊断卡,跑到2R 时钟灯和复位灯亮一下就关机!!!!!
请各位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
被雷击了的板子先把网卡给卸了,在试机

网友:
有 2R  还是  2A

网友:
我看很有可能桥坏了,一般都是桥坏了,你下到网卡看看

网友:
是跑到2R,下了网卡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
先拆网卡,然后跑开机线路啊

网友:
有时也是IO坏掉了

网友:
一般就是网卡 和南桥

网友:
网卡 和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