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d4 07

楼主(2010-04-20):
谁知道什么意识
还有不是这个就是 07 06
小弟等待中。。。。

网友:
教你看诊断卡的技巧吧,一般只关注C1-26两个代码,如果过了C1不过26,就是内存不过拉,那就要修跟内存有关的电路了,过26了还没显示就是显卡部分

网友:
是不是BIOS 有问题啊,刷一下看看吧

网友:
同楼上的,刷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