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笔记本求助附图纸

楼主(2010-04-20):
今天接一中柏笔记本,来是是插入电源后电流从0.08降到0.00,不能上电,拆机后发现5V短路,拆到一个滤波电容后不短了,以为好了,谁知才是纠结的开始,接上电源待机0.05,于是上电,到0.6时还没来得急量什么东西,就看到给北桥的供电芯片SC1470冒烟了

, 无法换一个吧,谁知现在开机后电流上到0.10就不上了,电源灯一直在闪,量了一下3B和5B的供电转换电路,

发现3B,5B都是跳动的,其控制信号V_S_ON也是跳动的,
再量MAIN_ON也是跳的,

此信号由EC 155脚发出,挑起155脚灯不闪了,当然闪才怪了呢,这样就进入 了一个死胡同,EC的控制信号的闪肯定是因为主供电3.3V闪造成的,尝试过以下方法未修复,请教各位大大
   拆到冒烟的SC1740和控制的MOS管
  拆掉3B5B 转换的MOS管
   换过EC

图纸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7334&highlight=TOP

网友:
请各位师傅赐教下要如何动作?此贴我发错到主板区了,有请版主帮我删除此贴谢谢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extra=

网友:
贴子下沉的太快了,我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后级还有短路啊  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