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芝老本的维修经过(未通过)

楼主(2010-04-20):
故障现象:开机后马上自动断电!

1:首先检查了外接电源的输出电压,19V正常,看来不是外部电源的问题。

2:需要开机检查了,首先解除所有可移出的设备,将键盘上部的卡子打开向后推出键盘然后取下键盘和触控板的连接线。从被面打开上半部分的螺丝。取下上盖,将液晶屏的电源和排线拔掉,取下液晶屏。

3:开机测试,故障依旧。针对这款笔记本在内置整流系统的线路上找到ISS9142的电源芯片逐一测量电压。正常的分组电压为。1=3.2V 2=1.9V 3=5.0V
4\5没有电压
6=1.2V
7=1.5V
8没有电压。
实际测试中发现,4、5引脚有电压!正常应该为开机时有3.5的瞬间电压,在它的上一级没有发现问题!屏蔽输入端开机正常!但此时出现的问题就是无法关机!关机就会重新启动!后来在一比较老的SIS主板上找到一个这样的芯片,换上后开关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