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笔记本 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20):
屏线和屏幕都换过了,X600SE的显卡芯片也换过了,故障依旧,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显卡板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细心的重来一遍,先确定显卡主IC,再屏线,再屏。

网友:
主IC肯定没问题,我换的新的X600SE芯片,问题依旧。

频线或屏幕有问题的话那么要么应该花屏,要么灯管不亮,要么灯管亮屏幕不显,不可能坏的那么彻底的,什么都没有。

大家帮我看看,这显卡板上还有可能是那个地方坏了。

网友:
你接屏开机量下屏上的电压看看

网友:
键盘 切换下 看看外接还能用不,能用就是显卡还没弄好

网友:
继续求解啊

网友:
再弄一次吧,肯定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小元气件 小保险  在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
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谁帮帮忙?????????

网友:
能不能切换啊

网友:
你先把屏摘下来测量屏线上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完全一样 如果不一样你就仔细认真 再重做一次显卡 如果还不行就换张屏试下 再不行把北桥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