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8920G 8930G 不开机

楼主(2010-04-20):
两台ACER的机器,同样的毛病。
开机电流上到1.24A 几秒钟后自动重启。第二次上到1.24A,没有重启。
之前修过一台6920G 同样毛病,刷bios后故障排除,还有一台加了个猫好了
这两台刷bios,换猫都没有效果。
不解中。。。。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自动重启
刷BIOS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这跟猫没什么关系,问题可能在显卡或南桥

网友:
ACER的机子,问题最多,换根内存是下,重上CPU一下,在不行再查

网友:
北桥呢。你加焊下看看。看电流应当是跑到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