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3258液晶电视开机出“长虹”厂标后就黑屏

楼主(2010-04-20):
长虹LT3258液晶电视黑屏有声,刚开机时有长虹厂标显示然后就黑屏了,指示灯绿色。

网友:
高压板坏了,把上面的高压线圈对比测量一下。

网友:
还是高压板坏了,通用板点一下看看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不过绝大部分都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电源

网友:
4楼的说得对,你那是背光不亮,不是电源问题就是灯管本身问题了

网友:
是背光电路坏了。
换一下高压吧

网友(2010-05-31):
高压板问题,更换旧OK。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坏了,楼主分开测试确定再处理

网友:
典型背光问题

网友:
先测灯管,看看什么情况。管坏了可以用假负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