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4-20):
我这边有个明基Q7T3的板子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想问问各位高手  我现在怎么样确定他的电源电路部分是好的呀~~~谢谢

网友:
用万用表量,有5V和18V左右的两路恒定电压输出就是好的,否则,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也可以用摩托车用的6V灯珠做负载试一下。

网友:
还要看下3.3V有没?开关板按键量下

网友:
有个显示器,电源板。刚开始是有5V没12V我弄的有了5V14V了靠。。灯管不亮了。。。晕死我了。。。有哪位高手告下我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都搞定5v和12v了,那不就剩下高压板有问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