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认光驱不认硬盘特殊一例

楼主(2010-04-20):
之前看过一些帖子说遇到类似问题 最后大部分解决都是跳线问题
我今天遇到特殊的一例,这种问题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排除了数据线、跳线、BIOS设置等无关后 就有些迷茫了 因为跟IDE接口线路等无关 不然不会只认光驱不认硬盘 大部分遇到IDE某个接口有问题 两个接口一对比一般都能发现问题所在了
这次遇到的这个机器用的是INTEL原装主板 型号为865PERL
故障就是两个接口都可以认光驱 就是不认硬盘(硬盘是好的) 跳线、数据线BIOS设置等都无问题 由于原装主板好坏BIOS 还是上论坛找了个 刷后问题依旧
原装板还有个爱坏的就是I/O 但是这个板用的是PC87372 之前备的一个用了 手上现在没有换的了 于是找来图纸对着一个个测 发现65、66脚是通的 理论上是不对的 吹下后用洗板水处理干净 重新拖焊上去 再测两脚间感觉正常了
上机不认硬盘的现象解决了 呵呵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怎么会出现短路呢?

网友:
遇到过两次,都没找到解决的方法。。。怎么会是IO的问题呢,列一直以为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估计是太脏了 无意导致两脚导通了 出现如此效果 的确很特殊

网友:
这两个脚通了,不认硬盘也应该不认光驱啊,怎么光驱能认而硬盘不能用?难道硬盘和光驱的IDE接口定义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楼上的看仔细65、66具体定义

网友:
太牛了。。这样的故障也能找到

网友:
楼上的太牛了

网友:
不错 看来灰尘造成误区的故障还是很多的,以前遇到这种故障,都是将跳线 数据线 硬盘本身坏排除后就是南桥了 这真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谢谢楼主分享案例

网友:
测IDE口 复位。。打阻值。。老师常教的不认硬一般是IDE口无复位。。。。查IDE电路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口认 或者光驱硬盘都不能认 是需要先查 IDE相关阻值 电路
所以说这个是个特殊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