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问题,路过瞧瞧……

楼主(2010-04-20):
我的一台SONY14.5寸液晶显示器,前端时间出现了怪问题。先是从底端向上2、3天的时间慢慢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圆圈,再过几天从顶端向下又成了一个类似的圆圈。怪哉!!!
以前只遇到过亮点、亮线、半边显或不显的,从没见过这样的黑圈…
高手路过指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附图片如下:

网友:
图片怎么没有啊
维修这么久了都没有遇到过客户的这样子啊

网友:
哇没有图怎么看呀!

网友:
我只是路过来看奇迹的。。结果没有。。。

网友:
以前有一台HP的机器,在正中间有一个淡淡的半圆,不细看还看不出来,是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