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BIOS密码忘记,更换密码芯片是否可以搞定?????

楼主(2010-04-20):
如题。谢谢大家。

还有啊,T60今天不能开机,不加电,我这里南风天,很潮湿,怀疑是潮湿的原因,用电吹风吹主板,后来能开机了,可是报PXE-E5错误

网友:
initializing intel(R) boot agent GE V1.2.45
PXE-E05:the LAN adapter's configuration is corrupted or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 the boot agent cannot continue

网友:
网卡没插好或是插错了,不是原型号

网友:
终于找到了关于PXE-05错误的软件解决办法

开机后,出现错误提示

Initializing Intel(R) Boot Agent GE v1.2.31
PXE-E05: The LAN adapter’s configuration is corrupted or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 The Boot Agent cannot continue.

几秒后提示

ERROR
Expansion ROM not initialized – PCI on Motherboard
Bus:00, Device:00, Function:00
Press<ESC>to continue

此时按ESC仍然可以进入windows系统,进入系统后网络连接使用正常;但开机时F12进入启动菜单无法显示PXE启动,无法进行网络GHOST操作。

分析原因:
简单地说。。。就是网络的配置损坏或者EEPROM未进行初始化或损坏。。。

造成的原因,我的大概是突然断电造成的。

(什么是PXE? 点击查看) (什么是EEPROM? 点击查看)

解决办法:
1、治标:

开机F2进入BIOS,找到CONFIG—NETWORK—INTERNAL NETWORK OPTION ROM,把这个选项的参数改成DISABLE。这样只能屏蔽掉错误提示,但无法使用PXE。

2、治本:

因为公司是采用PXE网络GHOST做系统,所以需要使用PXE。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大概有个思路了,首先想到的是刷新最新的 BIOS ,结果让人失望, 刷新 BIOS 无效。既然可能是EEPROM未进行初始化,那就进行初始化试试。

在一个BLOG上找到了 INTEL提供的Intel&reg; Boot Agent PROBOOT修复程序(点击下载),解压后保存到非NTFS分区(便于用DOS进行操作)。

然后重新启动利用引导盘或者MAchinafix类工具进入DOS,进入到刚才解压的BootAgent文件夹,然后运行 “IBAUTIL.exe -DEFCFG” ,在提示重启后重启系统,OK。搞定。

网友:
简单的更换密码芯片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我手上有一块T60的坏板子。不过现在这台是15寸屏的,不知道14寸已15寸的密码芯片是否通用

网友:
网卡报错  要换储存网卡地址的芯片

网友:
楼主可否把软件上传过来 以前都是通过修改bios解决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更换同型号密码芯片就可以了。只要芯片型号相同,不论机型。

网友:
网卡问题使用我的那个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