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能点亮 起系统死机 请教高手 有图

楼主(2010-04-20):
845主板能点亮 起系统死机    新手   请高手帮忙啊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主板

AGP附近电容焊点 焊漏

bios 补焊过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你确定系统没问题吧

网友:
要不先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如果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的话那就应该考虑刷BIOS了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几个参考电压量了没?桥有发炀否?你先确保下系统问题,你那块板是845PE的板不?若独显细查下显卡方面,再者就是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先测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刷BIOS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吧

网友:
基本工作电压应该是正常的,要不然怎么能亮机? 存在不稳定因素 排除硬盘系统 电源 内存后再确定是否主板的问题吧。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CPU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agp 槽附近电容焊点被焊漏 但能开机

网友:
换BOIS,IO前你的确定其他部件是好的啊!   如硬盘、电源...

网友:
先易 后难 先软后硬的原则 排除 其他故障 在确信是板子问题

网友:
检查电解电容,不确定是哪个的话可以都换了试下。

网友:
我看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系统问题呀。,

网友:
什么测试数据都没发出来! 测下内存供电。供电过低开机会进系统死机蓝屏!

网友:
内存供电 正常   不起系统就不死  查了半个晚上了 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
怀疑 焊漏电容问题

网友:
量下内存电压,正常再换内存

网友:
内存电压2.76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下内存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找个好内存装上去   用RST软件扫描下  看报不报错  报错的话就是内存插槽和NQ的问题了  我这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