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HP1218一体机,不认墨盒问题(816,817)。

楼主(2010-04-20):
遇到一台很郁闷的一体机,本来是他自己加墨水以后(816墨盒),墨盒不出墨了,我换了一个新的816墨盒以后,装好,正常复印了一张以后,就一直出现墨盒错误,清零也清了!LED一直显示E,墨盒错误一直闪!那位朋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清理下触点看看, 不行就再换一个吧, 这种东西要断电拆装的. 我做打印机维修, 但不修喷墨的. 容易出问题还赚不到钱

网友:
再换新的,好的墨盒试下,代用的墨盒容易出问题,换之前,字车触电清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