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寸液晶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4-20):
驱动板上12V,5V,3.3V,1.8V都有,高压条ON/OFF没电压。。。从哪里入手呢?附图

网友:
高压开关信号是驱动板给的,,,查查驱动板。。程序重写下看看。。

网友:
说明驱动板没有工作,,,查一下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长城的液晶我修了几台灯不亮的,有一些是屏保险烧了。你也可以查查。我这个月修了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板上有一24C02,一24C16,该写那一块呢?

网友:
经研究分析,最终写了24C16,然后就亮了,使用一天没问题。至此维修完毕,感谢基地。。

网友:
学习啦      但还想知道24C16跟24C02一样 吗    ?都是干什么的啊啊 啊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