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问下,都是13007的三极管都可以互相换用吗?

楼主(2010-04-20):
我手上有个航嘉电源里面有个,开关三极管坏了,击穿了!型号是:J13007-2的
现在手上还有坏的长城电源里面有个是,KSH13007的三极管,请问一样是13007都可以互相代换吗??

网友:
去看 一下它的PDF呀,大功率的可以换小功率的

网友:
j13007-2是金属封装的,KSH13007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个头大小一样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大功率可以代换小功率的、

网友:
不能只看个头大小,,还是要看它的电流和电压值及功率等

网友:
可以互相换用..........

网友:
我代换了很多个了。

网友:
一般就可以的

网友:
一般封装类型相同编号相似都可以.如果不确定就查厂家的PDF。

网友:
我已经换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