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0-04-20):
一块SONY板,蓝色,右上角是一白色开关键,从外形可知一定是个15.4宽的大本,A壳白D壳黑的那种。调19.5V供电,加电后电流最大不超过0.6A,正常应该超过1A,猜测CPU无供电不工作使电流不能上去。量各电感电压,果然唯独CPU供电电感不正常。CPU供电芯片为MAX8770,其主要工作条件为19V供电(要经过一个200K电阻进8脚)、5V供电、38脚3.3V控制电压,测38脚无控制电压,不知控制从何处给过来,没有同类图纸,只好用铁刷子满板面找38脚来源,无果。后来联想起HP DV1000/COMPAQ M2000时序的大概过程,主要由大I/OPC97551控制,局部电压正常给出后大I/O发出一个VRON电压去开启CPU电压,此SONY板上有个ENE大I/O,会不会是由它直接或控制的呢?可惜没刷出来。最后在废板堆里找到一块相似的,I/O和8770都同出一辙,量废板8770之38脚发现它和ENE的一个引脚直接相连,再回头看待修板,ENE附近一个本应白亮的焊点已腐蚀变黑,是它造成了断线使控制电压不到,连上后OK。ENE大I/O与97551倒有相似之处啊。

网友:
原来这是由IO发出VRON电压啊,我想找一些笔记本跑线路你说明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刷的。
什么样的铁刷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过硬
很好、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