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手回答不了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04-20):
首先不好意思这么臭的题目让各高手进来看一哈。。。小弟是真没法了。。如有知道的。。请告知一下:

TPS 51127 电源芯片能用什么芯片来代换?

此芯片是ACER一个没保的机子上的内存边的供电芯片。。。之前进过水,但能正常使用。。因此芯片上有腐蚀。。。在处理时。。取下来再焊上去失手了。。。直接吹一穿了。。。现在板子不通电。。手头也找不到这个芯片。。问了几个师兄那也没找到。。。

不知道能用什么芯片来代换不。。51127是个小正方形的样子。。。应该是负责内存供电的。。。。
如果我用其它芯片代换。。。假如说是不能代换的话。。再通电会有什么后果?

在此感谢。。。

网友:
恐怕只有找一模一样的了。哈哈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 但宏基的本有修过 你对应型号下电路图看下 有时芯片上标的赵不到

网友:
是一个供电芯片,须找同样的,在淘宝有可以购到

网友:
今天又找了一天。。无果。。。看来要的话只有在网上买了。。真晕。。图纸也不想看啦。。。谢谢上面的大哥

网友:
华强北多的是 这肯定要找同样型号的啊

网友:
ISL 6268 好像这个可以。

网友:
你还是找个同样的吧,我也不是高手,但高手也做不出来芯片的

网友:
针脚定义和电流,电压大致相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