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定在LOGO处死机

楼主(2010-04-20):
IBM T42 开机时定在LOGO处死机,强行关机后有时无显,跑码显示00不跑码,那位高人知道怎么回事。。
另外有时能进系统,进去后有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蓝屏。同样强行关机有时无显,
无显的情况下,等会再开有时又能碰到能正常显示,同样会定在IBM LOGO处。。为什么,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有地方虚焊了!要么就南桥要么就显卡!

网友:
补充点,定机时跑00 电流在0.6A左右,电流表的电流也不动了。。

网友:
看下CPU和南桥

网友:
本本没有进过水的话,先查一下各组供电是否正常,跑00时,cpu复位是否正常。有时当logo,并且有时蓝屏,个人认为确定供电没问题的情况下,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的大些。

网友:
T42的主板绝对跑码!要么是你诊断卡有问题了。如果挡55的话重做南桥就可以了。如果60了那就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概率大

网友:
我修过一台类似故障的,显卡 北桥 南桥均动过,最后加焊内存槽解决掉的问题。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吧,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I also have T42 with water spill on it. Nothing comes up on the screen, but power led comes on. I had some oxidation around MAX1845 and TPS2214A. I cleaned everything carefully, I will try to test it now.

我也有水溢出T42系列上。诺蒂格过来在屏幕上,而是来自于领导的权力。我有一些围绕MAX1845和TPS2214A氧化。我仔细地清理一切,我会尝试看看现在

网友:
我见到这个现象 都是干南桥 成功率大概有80%啊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试试,不跑码先干南桥,在看cpu工作状态是否满足

网友:
My South bridge looks fine, it is not damaged by water.

我的南桥看起来很好,它不是由水损坏。

网友:
There is a damage next to pin 4 (Vbatt) of MAX1845, but I am getting around 1.8 V on pin1 but only around 1.2V on pin 15 (OUT1 and OUT2). Pin 15 should be 2.5V. I am investigating Mosfets around it.

有一个损坏旁边引脚4(Vbatt)的MAX1845,但我得到约180只左右,但对中Pin1在引脚15(OUT1和OUT2 1.2伏五)。 15引脚应为2.5V。我调查周围的MOSFET。

网友:
Si4404, one of to MOSFETS in 2.5V circuit has only 5ohms in any direction between source and drain. I will take it out to check.

Si4404,一个在2.5V的电路,场效应管在源极和漏极之间的任何方向只有5ohms。我会拿出来检查

网友:
那是南桥的问题阿

网友:
换南桥 鉴定完毕

网友:
Mistake. Mosfet is ok. Something else has low resistance to the ground. I took out CPU. Same thing. I found some more oxidation on the bottom of CPU and cleaned it. Resistance is now around 6 ohm.

错误。 MOSFET是确定。别的东西具有低电阻在地上。我拿出的CPU。同样的事情。我发现一些更多的CPU底部氧化和清除它。现在阻力约为6欧姆

网友:
I was not able to find schematic drawing. Under T42 is not  schematic drawing. Is there a drawing on the site?

我无法找到示意图。在T42系列中是不是示意图。有一个网站上的图形?

网友:
是南桥或者BLOS的问题

网友:
先压显卡试试再说,不行南桥

网友:
LOGO死机 偶尔能进系统但是蓝屏
主要查南桥到硬盘数据线 或者南桥周边小电容电阻
一般由南桥虚焊或者周边小元器件坏引起
主查南桥及周边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先加焊试试

网友:
南桥有问题,查IDE数据线。

网友:
这机器的南桥虚焊很多

网友(2010-05-30):
最后换了个CPU解决问题,原来CPU是植针的,换了就好了,U的问题。

网友:
做南桥好,我碰到过

网友:
估计南桥和显卡都的做了 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前天也是同型号的机子更换南桥OK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开焊或损坏,还有就是BIOS坏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显卡T40以前遇到过一样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感觉就是南桥了!
重焊看看行不行!

网友:
原来是CPU呀,又学到一手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死在LOGO上的T42机器,换CPU解决

网友:
先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T41,T42显卡的概率大些,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南桥吧 加焊或重做下

网友:
这种故障,按压法应该很见成效的,LZ裸板测试,看看压住南桥管用吗,不行你再试压别的看看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后来换了个CPU 好了。。问题解决。。
它原来的U是板载CPU植针的。。。。。

网友:
很肯定的说 如果硬盘好的 那就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硬盘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