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3842架构电源维修

楼主(2010-04-21):
一客户送来冠捷显示器,因插错电380伏,不开机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插的,开机看见保险已炸无,400v电容已鼓了,细看电源芯片炸的都快炸没了,没办法跑了一下电路,发现三脚通过一个电阻连到一个大电阻接地,向上连着开关管,7脚有反馈供电,根据这两点基本可以判定是3842,因保险炸飞,先测了桥,发现击穿了两个,继续查开关管,发现击穿,顺便量了0.33欧姆的接地电阻,已烧断,再细量发现通往3脚的1k电阻阻值变的很大,再顺着开关管栅极的测量,发现150欧姆的电阻烧断,4148二极管击穿,测给7脚的供电电阻阻值正常总共78k,把这些坏件拆除,再用万用表正反测400v处,二极管挡测已为1,更换后,插电试机,正常显像,修复,因机器使用过长,顺便看看高压包处发现有引脚有细小的圆圈线,下阻尼二极管已虚焊,tip122已虚焊,还有场块也虚焊了,把其他一些小地方虚焊也补焊了,客户大老远的来也不容易,然后用螺丝刀柄敲了一遍,无任何异常,装机后,测试了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修复结束。

新手发帖用积分基金奖励楼主下载积分100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741-1-1.html

网友:
故障现象;客户插错供电(220V插到380V)这个有点奇怪,客户很有才。根据这点,不打开就可以判断,整流滤波电路一定坏,炸保险是一定的,因为大滤波电容的耐压只有400V左右,380V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电压至少600V电容是死定了,典型的3842的电路种7脚有2个分支电路,首先通过整流滤波电路后的电压经过2个分压电阻降压后得到一个14V左右的电压供给3842,启动后由变压器的幅绕组提供电压,宗上所述,因为瞬间的输出电压过高,3842,电源开关管也是保不住的,电源管坏那么开关管的回路中的0.33的限流保护电阻也是一定要死

网友:
3842的电路是一个成熟的电路,所以这部份的问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修了十几年的显示器,好像这种是最多的!

网友:
修这种电路,在crt电源中是几率比较大,熟悉这种电路的构造,对于修其他的电源有一定的参考,全当是个基础

网友:
经典案例.. CRT的电源部分 楼主还注意了检查后级 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