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电源上机屏幕有波纹的原因?

楼主(2010-04-21):
因自己是开维修店的,所以经常有换下的故障电源,对一些表面电容漏液或烧黑的元件更换后,空载测量各电压正常,上机也能进系统,但屏幕有明显波纹,请师傅指教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现象,请问1.哪些元件不良容易造成这类故障?2.是电压不稳还是电流不足或过高?这类电源能否安全使用?(可以确定是电源引起的,用其他好的电源就没有波纹和杂波)

网友:
楼主··确定这些波纹是电源引起的吗?

网友:
排除周围的用电设备的影响,如果开启电源有波纹,停掉就没有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这个重点检查电源的防干扰电路,也就是整流滤波之前的电路,整流滤波电路中滤波不良也会造成干扰,

网友:
电源应该是有两级EMI电路的。很多廉价电源只装了第二级EMI,而且这第二级EMI的元件甚至都用廉价品,这样就造成开关电源的振荡通过市电反馈致同一线路上的其他电器。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查前级主滤波电容和后能所有滤波电容。后级+3.3、+5、+12、-5、-12V的滤波电容查一下。

网友:
实测12V电压为11.7V,300的大电容换新后级12V、5V电容换新后12V电压还是上不来

网友:
可是在电源初级地对次级加一个高压的陶瓷电容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为11.7V  正常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