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加电,且黑屏。

楼主(2010-04-21):
一磐正主板ep-8kda3i,南北桥合一的主板坏。故障表现为,一插上电源立即加电(未按开关就通电),黑屏,板自带诊断有时FF,有时CF。外插诊断卡,全是FF。且无法关机,按复位键复位灯无反映。插上电源,自动加电时,有复位灯亮后即灭。没有找到与ATX电源接口PS-ON,相连的三极管。如何着手?

网友:
自动上电的先清CMOS后看,因为有的CMOS设置有通电就开机,然后看4秒能不能关机,如果不能关机,测量IO开机电路相关引脚电压,单桥主板NV芯片组的比较多,开机顺序一般为 开关--IO--南桥--IO--绿线

网友:
我也觉得io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追ATX14脚和触发排针到哪

网友:
先看好BIOS中的设置,再不行应该是IO的原因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维修主板要有念信心和耐心!
引用 网友A:

我查过所有的三极管,没有那个管有脚与ATX中PS-ON相直连,IO也没有脚与之相连。

网友:
IO或BIOS吧

网友:
别说BIOS,加电后是黑屏的,怎么置BIOS啊,都清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有时CPU也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先换个io 看情况 再说

网友:
没找到相同的IO,看来得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