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模糊,请问是包的问题吗?

楼主(2010-04-21):
开机显示器图像模糊的很,根本就看不出图像是什么,但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加速极电压就正常了,调两个聚焦极也能正常,但是关机再开就有模糊了,请问:是不是包有问题了?

网友:
调整能正常,先从简单的开始,更换管座以后在看效果,管座使用时间长了容易氧化,造成这种现象的也很多,

网友:
先查一下电路再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包的聚集极老化引起的。

网友:
另外拔聚焦的引线剪了重新拨一段出来

网友:
这种情矿应该是包大问题

网友:
管座,包,显像管,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开机模糊过一会就好了 回复清楚换管座
如还模糊调高压包的聚焦极 再无效的情况下换聚焦盒试一下

网友:
先调高压包看看,它是先清楚,后模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