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杨帅师傅一个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0-04-21):
[local]1[/local]
在你的帖子‘HP COMPAD NC6400(LA-2952) 运行速度很慢(附电路图)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4&highlight=nc6400
中有一句话不明白‘首先是适配器由PCN1电源接口接入主板,ADPIN为接口内壁电压为18.5V经过PL1为VIN状态电压为主板供电,而中间那个针的电压为6.5V名称为ADP_SIGNAL’ 这种电源适配器怎么会中间脚6.5V 外边18.5v呢?
我用的另一款笔记本电源18.5V 3.5A的 对地测量当然是ADP_SIGNAL=18.5V ADPIN=0v了 请问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还是这种电源特殊,如果加维修电源的话该怎么加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nc6400的开机脚位在哪里(就是用镊子在主板上短接哪两个点开机)?小弟实在是太菜了,请别笑话!另外还有下面图中的那个PR1图纸上是15K 可我测量结果只有7.5K 是坏了吗?(怎么上不了图呀!刚才还行,晕 图片就是您帖子里面的第一张图种的PR1)小弟实在是太菜了,请别笑话!

网友:
用可调电源是不能给这个主板供电的,因为那个6.5V的电压是很重要的,
至于你说的开机脚在哪,我也忘记了。你说标准是15K的电阻 你测上去是7.5K的,如果在线测试7.5K不能证明他坏了 ,你最好拆下来测试。

网友:
怎么上不了图呀!再来一下

网友:
楼主啊,,你看HP的适配器 里面有两个电压存在的,你可能测错了。

网友:
这个还要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