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死机问题AMD篇

楼主(2010-04-21):
众知dv系列显卡存在问题隐患很大,主机到手,开机通电,屏幕暗淡,显卡虚焊问题,加焊,开机显示了。
xp的系统,应该是反复开关系统错误了,启动win pe用HD检测硬盘,检测过半开始死机,sata硬盘拆下,接移动硬盘盒检测,全绿通过,在别的本本上装好系统ok,检测全绿,检测主板,供电全部正常cpu过热,更换换了3,4片同样问题,待高手求解!!!!!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呀
拿下来重新做一下把?
还有你看一下是什么北桥,要是6100的,那就先做显卡,再做北桥,最好拿下来植球!!

网友:
开关系统错误了?具体表现为哪个?

网友:
都是过半小时死机,第一次都能开起来,原本也以为是显卡问题,做过了,但是还是死机,开关系统错误没关系,关键是死机

手快打错了,这块坏的是6100的
我还有块坏的才是945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过那块是集成显卡

网友:
hp dv系列的都是显卡问题为 多!!!!

网友:
dv6000的就是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