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电焊台,第一次使用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楼主(2010-04-21):
新的电焊台,第一次使用有什么要注意的么?谢谢!
使用

网友:
新机器一定要上好锡,
要根据您用的焊料选择合适的温度
我一般都放在300左右

网友:
多谢指点!我刚买了一台,还没开处!呵呵!

网友:
开处当然得上锡啦,还有就是注意配合焊膏使用,不要去烙塑胶类物品,若遇到上锡因难可以砂纸处理下。

网友:
主要是新焊嘴的搪锡!

网友:
第一次要温柔啦,嘿嘿,以后要多用用,别让他积灰了

网友:
开处当然得上锡啦,还有就是注意配合焊膏使用,不要去烙塑胶类物品,若遇到上锡因难可以砂纸处理下。
引用 网友A:
焊台的烙铁头千万不要用砂纸打磨,要是把表层破坏,头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了。不过铜烙铁头可以打磨。焊台的千万不要那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