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只要接上电源线就发出吱吱的声音

楼主(2010-04-21):
长城电源只要接上电源线就发出吱吱的声音,拔开了电源还在响差不多10秒钟,200v电容也换了还不行

网友:
查+5VSB待机电路,声音是它发出来的。

网友:
我也有一個電源也是這種情況,在空載時沒有聲音,一但上主板或者短接綠線就會有吱吱的声音。

查了+5VSB的電容和二機管,都沒有什麼問題。。 還會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
问题是还没有上板子,只是插上电源线它就响了

网友:
主开关管不良导致的

网友:
接上市电就吱吱响的查大电容,副电源电路。接上主板才吱吱叫的一般是后面的稳压管或二极管不良,我见过一个。查了半天才找到,在339到PG线之间的一个二极管不良造成。

网友:
辅助电源输出的5V或者12V有问题

网友:
这类问题不好修,我还没遇到过,不过前几天遇到一个多彩335A+电源,当时是六个,全是不能触发,都是5VSB电容和后级输出电容鼓包,换了都可以触发了,但其中一个不接主板可以触发,接了主板就不能触发了,这几天没空还没有去换那个7500B,看换了能不能好

网友:
还没有接主板,只是插上电源线它就开始响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坏了,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接上就响,说明是辅助电源的故障,查5伏VSB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个长城300SD,所有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怀疑是变压器问题,放弃了

网友:
我见过很多个了,都是长城的,不好意思,还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