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碰到过这样问题吗 菜鸟提问

楼主(2010-04-21):
客户的显卡 过Windows滚动条后黑屏 更换显卡后正常 现在换下来的显卡在我的机器中已经运行了10多天无任何问题 有朋友能解释下吗 本人板卡级维修
Windows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很显然是显卡不兼容了
我以前遇过一个机子是集成显卡。玩什么游戏都没事!一玩血战上海滩,就黑屏,后来我,换了个显示卡。咦好了 !呵呵

网友:
驱动和硬件 没有区分开的情况下,谈为什么没有意义!

网友:
重装驱动吧 装完不行的话就是显卡坏了(坏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
分辨率调太高了吧 重做下系统吧

网友:
插上那个显卡,重做系统就好了,我以前遇到过,一般在山寨版集成显卡,带AGP槽的主板上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GHOST系统 有的版本可以选驱动的不装先科驱动试试,戴尔的机器有很多声卡驱动就是这种故障,一到XP滚条那就卡死了,驱动问题

网友:
如果是驱动的问题楼主也应该知道的?
我看应该是芯片级故障,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过XP滚动条后黑屏。。。。

网友:
就是GPU不良引起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此卡是 agp 还是 pcie 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核心空焊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兼容或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