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有一块技嘉8I845GE-RZ主板无法开机,可强制启动。开机针脚有开机电压,目测无异常。IO是IT8712-A,其106脚处可以量出开机反应(高低电平的变化)但102、103、107均无变化,在2脚和35脚均未发现工作电压看来IO未工作,接下来麻烦就来了,无论是从IO处还是电源处都无法跑线(经验缺乏),有谁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一般I/O到开机绿线间都会有电阻和一个小三极管.你先找到这个三极管,再从这个三极管基极跑到I/O.

网友:
谢谢!两头都只跑到贴片电容就再也跑不下去了,再者现在是IO无工作电压好像与开关针的开机电压无关吧?

网友:
先换IO ,注意此IO为技加专用。

网友:
在跑电路之前看是不是有防伪芯片加南桥开机的。。。

网友:
查查待机电路吧,主要是IO的供电,IO没供电怎么工作啊?不要盲目换IO。

网友:
重点I/O  换他 查他待机电压等等

网友:
现在的困难是怎么查,无法跑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