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样的排线能和通用板一起用吗?

楼主(2010-04-21):
一台优派的22寸,电源灯亮,无显示,检查是驱动板坏了,就是这个屏线有点特殊,请问下什么样的通用版能和这个排线配合用呢。谢谢

网友:
通用板你买的时候通常配上屏线好一点,好多不兼容

网友:
买通用屏线就哦了

网友:
通用板配通用屏线就OK了!

网友:
我发现优派的显示器排线问题是通病呢!我也接过一台优派的,也是排线断了!后来飞了根线!!

网友:
刚才问了下鼎科GM2621,说这个不支持22的,(网页说可以支持的),只有用乐华的还要自己写程序,请问下有没不用写程序的通用板,还有通用屏线接屏这边的插头和我这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
现在22的显示器应该拿通用的线就可以的啊,我遇到几台板坏修不了的,我刚好有收回来的屏破的显示器主办好的把一套直接换上了

网友:
要自己先修修看,说不定也可以修的好。要不用乐华NTA91B的板。

网友:
通用板一般都带屏线的!你这种屏线很好找啊

网友:
买通用板就和屏线一起买嘛,我都一起换的,从来碰不上能上通用板的原装屏线

网友:
直接换乐华NTA91B的板,有直接带屏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