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 集成显卡不开机

楼主(2010-04-21):
北桥915GM  蓝桥FBM  INTER 的CPU   不开机。  有三五V电。按开关三V有跳变。 电流从0。010 跳到0。013  ,换了一个IO  PC 97551   故障一样。  再换了一个蓝桥   电流从0。010 跳到0。047   ,我就没有搞懂了。那个PC97551   的47脚铜皮掉了。主板上啊。不知道和那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有啊  你可以不走哪个位置 可以飞跟线啊

网友:
你查查他的管脚定义,97551的EC很常见的,你的可调电源精确度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