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本遇到问题,求大家帮助,给个意见!

楼主(2010-04-21):
基地的朋友们,你们好!小弟又遇到麻烦了!
前段时间有维修一台索尼笔记本开机花屏,客户拿来后,判断显卡虚焊后,给显卡加焊后问题解决,这次,客户又把本本拿过来说键盘的回车键不灵。叫我给解决下,我检查键盘没问题,后来想把键盘的数据线给重新插下,不拆还没有事情,机器可以点亮,一拆问题来了,机器点不亮了 ,没办法,重新给显卡加焊,故障依旧,到目前为止,已经动过CPU供电芯片、南北桥、内存插槽等,都不能解决问题,开机电流上到最高1.19A, 然后降到0.98A左右波动,显示屏无显示,触摸芯片有温度,无奈,向基地的朋友求助,望能给点意见和建议! 能够帮我解决问题出点力,为感!

网友:
电流到1.19后有降到0.98左右波动
估计是档显卡
检查一下显卡的外围工作条件,电压。VREF等
如果都正常
最好还是把显卡取下来重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