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个主动报错的电脑启故障现象分析

楼主(2010-04-21):
19个主动报错的电脑启故障现象分析
19个主动报错的电脑启故障现象分析
启动电脑,如果发现问题,就会主动报错。主要有以下一些信息显示:
(1)Bad CMOS Battery说明:主机内的CMOS电池电力不足。
(2)Cache Controller Error说明:Cache Memory 控制器损坏。
(3)Cache Memory Error说明:Cache Memory运行错误。
(4)CMOS Checks UM Error说明:CMOS RAM存储器出错,请重新执行CMOS

SETUP。
(5)Diskette Drive Controller Error说明:该错误信息出现的原因有:一

是软盘驱动器未与电源连接; 二是软盘驱动器的信号线与I/O卡之间的连接不正
确;三是软盘驱动器损坏;四是多功能卡损坏;五是 CMOS里软驱参数设置错。
(6)Display Card Mismatch说明:主机内装显示卡与系统设定值不匹配。
(7)Equipment Config Ration Error 说明:硬件设备参数不合,重新设置
CMOS。
(8)Fixed Disk Controller Error说明:该错误信息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一
是硬盘未接电源;二是硬盘信号线与I/O卡之间的连接不正确;三是硬盘已损坏

(9) Fixed Disk 0 Error说明:硬盘0磁道损坏。
(10)Insert System Diskette, Press ENTER Key To Reboot说明:没有系
统引导盘。
(11) I/O Parity Error说明:输入输出程序无法正确运行。
(12)Keyboard Error说明:键盘连接错误或键盘损坏。
(13) Memory Error说明:主板上DRAM、SIMM或附加的内存条损坏。
(14)Memory Size Mismatch说明:系统检测到的内存条容量与实际不符。
(15)Press Fl To Continue or Ctrl+Alt+ESC For SETUP说明:系统设定错
误。
(16) Protected Mode Test Fail说明:CPU保护模式错误。在该情况下,系
统仍可在实模式(Real Mode)DOS环境下运行。
(17)RAM BIOS Not Echinafixt说明:当用户想启动SHADOW RAM,但SHADOW RAM不
存在。
(18)RAM Parity Error说明:主板上DRAM或SIMM无法正常运行。
(19)Real Time Clock Error说明:时钟设定不正确。

网友:
大家好 怎么增加下载分呢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