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喽

楼主(2010-04-21):
联想F40(人保代工的)进水在键盘的下方。拆机 190 BGA加热开机0.03待机上到0.042-5秒回到0.03加焊南桥OK
分析:: n8 D9 v6 e( E6 Q
先从电流上看,既然上到0.04说明开机键有电压。那么触发信号PWR-SM有,同时也证明KB910L的供电OK,因为这个IO供电有EC-AVCC经过一个电阻给PWR-SM的,而EC-AVCC是由+3VALW经过L6之后的电压。 这个时候我们在量+3V,5V`有,又证明KB910L的晶振已经起震了,SYS-ON信号有3V电压高电平。同时证明KB910L的前段条件正常,下面就是南桥的事情了,查VCC-RTC,加上前段南桥的供电,量南桥晶振OK,这个时候返回KB910LSLP-S3,SLP-S4#(睡眠)无。从上面看南桥的前段条件正常,slp-S3,slp-S4没有发回给南桥。判断:一 南桥坏 后级电源IC有一个坏或KB910L坏,否则打的话SLP-S3 ,SLP-S4接到会发出另外的ENBL信号开启下面的电压,量各个分组电源IC的对地阻值无发现异常,加上进水,一定是南桥下面进水时间一长就腐蚀了(南桥就在键盘的下面)。去下南桥发现腐蚀,重新植球上电正常。
咱不能上来就把南桥干掉吧 做维修的要考虑到成本

网友:
仁宝代工的

网友:
请上电路图、实物图,并指出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