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D3

楼主(2010-04-21):
今天修了块昂达P4D3,客户拿来的的时候不通电。检测后发现12V短路,CPU供电的上管坏了,更换后可以通电了但是诊断卡不跑码,说明主板还有问题。继续检测发现NIKO L1084S管很烫,测电压只有0.6V  0.9V  2.53V,在显卡槽旁边,各位高手那是什么管呀,是不是南桥供电的,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是复合稳压管
估计是给AGP1.5V供电的
测量一下输出端是否短路,如果没有短路
直接换一个先

这个可不是场效应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