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帝主板求教

楼主(2010-04-21):
三帝BV61M主板,能启动开机.不能入系统.入BIOS后死,死时诊断卡IRDY BIOS灯长亮.CPU.内存.电源全部换个.无用.32.768也换了.BIOS重写一样.内存电压3.0V,其它正常.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自己顶顶。请大伙们帮帮忙吧

网友:
内存电压3.0?你的表有问题还是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内存是SDRAM,供电电压3.3V。

网友:
IRDY好象是桥的问题呢,主设备信号。这个信号在走码瞬间会一闪而过。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下吧,有时BIOS芯片可以刷,但还是坏的

网友:
桥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把

网友:
回六楼,BIOS芯片换过了,一样。内存是3.3V的。我只测出3.0V。我想问题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