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炮成功更换IBM X31 显卡

楼主(2010-04-21):
用这个土炮还成功加焊了一台HP V3000 一台DELL  1526 笔记本的显卡(外接正常,内屏不显)两块DELL GX270 主板的775座 一块成功,一块失败。照片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这土炮倒是挺土,在气势上不太让人信服,不过没关系,技术事第一位的呵呵

网友:
对于对自己有信心的可以支持,初来乍道的还是算了毕竟这个东西的温度很难控制,初来乍道的基本上用这种方法就是自残。

网友:
真有那么强?我的380做脚座成功率只能说一般

网友:
清焊盘时温度高了,有的地方绿漆掉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小弟佩服

网友:
土炮和我这里的有的拼
你的手机800万像素的吧,好清楚啊

网友:
好像掉点了兄弟!呵呵

我用我的土炮时,DELL的台式机主板作过4,5个,只有一个成功的

用380也有好几个不成功的!唉

网友:
小弟我也想做一个土炮,能详细说下组成土炮所用的器件吗?

网友: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 把我的家伙亮出来和楼主拼一下,用两年了,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以上。

网友:
这样的土炮安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个大口风枪没照出来,币子是用来找平的。

网友:
5# 高邮翔飞    用吸锡线拖的。

网友:
8# 荣晟天 手机只有200W像素

网友:

9# cnzhf 没关系,掉的是空点。取显卡时没掉,吸锡线拖掉的。

网友:
10# 我不是专家 花了200多一点。

网友:
12# 维派科技 厉害,比我强多了。温控器比我的好!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强悍,不管土不土能用就行

网友:
楼主你做X31的时候。下面发热广。北桥的锡溶了吗?还是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下面的发热砖是从哪弄的。温度好控制不?

网友:
对用土炮的哥们真是佩服的没话可说了。

网友:
我晕 下面怎么还有个碗啊

网友:
20# 阿神飞 看到我那个铁片了吗?显卡刚好对牢那个挖好的小四方口其它的不就都被铁板挡牢的,再用锡纸包好的

网友:
23# 博思广达 那不是碗,是花盘!放在铁制的机箱上的话,热量容易散掉,所以用了这个花盘。

网友:
我看那个碗有讲究,绝缘绝热,水平定位。佩服

网友:
有好的设备就买啊,没必要在这上面耗精力,不过楼主的精神是好的,自己动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