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0.75,请教各位

楼主(2010-04-21):
内存供电只有0.75,A和B场管的D极是相通的,电压是0.75
B场管的G极电压为8.45
跟B场管相连的大电容我都取下试过,输出还是0.75

网友:
把B场管换掉应该就好了,以前修到过

网友:
可能管坏了呗  D极上应该连着一个小电感 看看是不是变值了

网友:
B场管我换过,还是不行,情况一样的。
我把B场管取下后,B和A场管的D极点电压是正常的3.3,
上B场管后,A和B场管的D极点电压又变成0.75,很无奈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内存供电跟北桥有没有关系?
我的CPU复位电压只有0.42,按复位开关没有跳变的。可以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换管子吧,肯定是的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这块场管全换了  还有那个RT9173

网友:
我把A场管换了,现在正常了,感谢各位的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