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一块AM2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0-04-21):
今天一客户送修一台机子,说是机子用着用着就会像救护车一样的鸣叫然后自动断电,有时可以正常使用一整天。于是我接上电试了一下,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接着我关机再开,机子在流动条处果然出现像救护车一样的鸣叫然后自动断电了,于是我试着换了个电源,结果档“25”,于是我把独立显卡拿下接上集成的,还是档“25”,郁闷!!!然后我再接会客户的电源,第一次还是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关机后就又像上面一样自动断电了。。。。不知道大家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吧,我现在想不明白的是客户机子上的电源是杂牌电源,我用的是长城350W电源,为什么客户的电源开机能显示,为什么用我的电源就档“25”?

网友:
问题似乎得到解决???换电源,内存无果后,心想用最小系统法试试,果然不再档“25”,播上硬盘顺利进入进系统,关机重启数次没问题,于是再接上IDE光驱,晕,又档“25”,原来问题是IDE口引起的,测IDE第一脚电压为3。3V,正常应为5V吧,嗯,知道问题在哪就好办了。。。,只是现在想不明白IDE口怎么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呀?各位大师讲解下其中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