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键盘大小写不停切换

楼主(2010-04-21):
华硕 A8J  键盘大小写不停切换 ,现在要换键盘,但担心不是键盘的问题,请问这种故障有没有可能是除了键盘以外其他的故障呢

网友:
这很明显是键盘问题吧 要不你拔下键盘 看他还会闪不 就知道了
这小东西 换上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你接一个外置键盘试一下啊。

网友:
先找个键盘试下啊,键盘问题大些

网友:
这种键盘可能性大,也不排除芯片

网友:
先换了键盘再说,不行再提问。

网友:
首先看你的大小写灯  在主板上还是在主板连接的小板上  或者是键盘上。
一般都是在主板上的,开机先量大小灯的控制信号是否在跳。然后把键盘取下来,再量主板上控制灯的信号是否还跳。如果如果不跳,说明键盘坏了,如果还是跳,那就是主板灯控制芯片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