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开机电路故障维修问题

楼主(2010-04-21):
电脑主板:昂达p4d2,昨天开机,突然出现问题。按动面板开机按钮,无任何反应。先是怀疑电源有问题,脱机检查,电源很正常。短路ps-on,电源风扇转,各项输出电压正常。后怀疑面板开机按钮接触不好,检查也没有问题。更换了主板电池,也没有解决问题。看来故障肯定出在主板开机电路。考虑到这几天很潮湿,湿度很大,就用电吹风吹了一阵主板,开机又正常了。过了一夜,今天开机,故障依旧。求助一下,是主板那个地方受潮了引起的故障,怎样维修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果谁有这种主板的开机电路图,请发到我的邮箱里(huyuahai@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
劣质电容!检查主板电容是否稳定

网友:
最好用诊断卡判断下问题出在那儿?如没有卡的话,你用万用表测下主板上的电源开关针有无3.3伏或5伏电压,很好找的,就是标有PW的那根针。

网友:
如果有电压,下一步该怎么查?如果没有,又该怎么办?

网友:
我与到过一台amd的机子,用一会儿主机电源会断电,再开主机电源怎么也不启动。后来检测电源也正常。无赖之下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有电压就查IO或SB

网友:
天气好了,又可以正常开机,只是潜在的故障没有排除。

网友:
回潮就给他晒下再看是否不开机

网友:
把南桥那个地方的32。768的晶振和电容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楼上的误导,南桥旁边的晶震和谐震电容很少坏的,不开机要检测开机的排针是否有电压,电源在负载的状态下输出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查IO的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如果其他各项电压正常是受潮引起,一般用酒精仔细清洗南桥,用风枪吹干一般都可解决!

网友:
这个故障 有可能是 COMS  座 虚造成的,仔细检查COMS 电池座是否虚。
  还有可能是晶振受潮无振。如果用风枪吹了下下酒开机了 那就是晶振 受潮。
   在看下是不是 跳冒 损坏 接触不良。

网友(2010-06-03):
短接能开机表示只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开机键有电压,查一下控制开机的三极管正不正常,短接开机键时应基极应有0.5V的电压。

网友(2011-03-18):
如果待机电压有了,开机电路的精髓就是开机键有没有触发开机芯片。其次就是开机芯片有没有发出各种开启信号。当然,开启信号的发出,是需要工作条件的。那么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呢?我告诉你:1待机电压2触发信号3时钟晶振4各个供电芯片的反馈信号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向前跑电路吧,三极管。IO。南桥。就这几个件的问题,跑吧

网友:
肯定是某个元器件不稳定

网友(2012-09-11):
换io是一下???????

网友:
经常通通电除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