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01S不开机

楼主(2010-04-21):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关键没反应,测量开关键没有3.3V电压,跑线路,开关键处腐蚀断线,飞线。搞定收工开机,郁闷那,怎嘛还没触发。开机芯片PC87570加焊芯片没反应,更换PC87570哈哈,可以开机,大功成
。
不开机
芯片

网友(2013-08-11):
图纸也没有,这种芯片也找不到呀 ,手上有台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