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20 有时小短路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0-04-21):
接到了一台 acer 5520g
客户说是不过电 接上适配器一看 待机电源不正常 0.00A
在仔细看了一下 切到MA一看 0.002A
拆了机 拿起主板 目视 一切正常 电压部份19V 都正常
再多接几次电源试下 代机电流有时又正常 应该是某处
小元件有漏电 或是小短路造成的
再量了下 MCP67MV上方 PC18 PC27处
正常应该有一组3V 一组5V
接上ac 时 pc27应该是5v 电流停在 1.5 跳变 1.7 1.3 1.0 0 後对地短路
             pc18应该是3v  一样对地短路
心喜了 该是此处漏电 导致的 换下pc18 pc27 OK~
待机 3v 5v 都有了
待机电流正常了 触发 0.4 0.74 1.0 1.5 1.7 1.8 1.5 1.8 2.0 2.2 开机 画面出现了
装机测试 都正常

网友:
是该发在这里 还是发到本本维修区呢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

网友:
楼主怎么图片中是电感还是什么原件怎么烂掉一半啊

网友:
楼主直接对PC18 PC27进行测量,结果是判断很准确呀,这机器的通病是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