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效应管D456与90T03GH替换吗?

楼主(2010-04-21):
维修华硕主板老不开机换了90T03GH好了几天又坏了请问请问效应管D456与90T03GH替换吗?
华硕
不开机
华硕主板

网友A:
只要是N沟道的场管都可以互换,不过功率要大于或等于代换的那个场管。

网友:
坏一个全换掉就好了 导通参数差异

网友(2014-05-27):
D456用D452好像也能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