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儿黑屏,一会又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有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儿黑屏,一会又亮是哪里的问题?已经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是控制是路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漏液的。

网友:
一黑一亮是经常性的,根本没法用,刚才看了一些论坛上的显示器方面的,等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楼主,黑屏之后还能正常显示吗?把显示器背对光源仔细看看,如果有显示,那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直接换吧,都不贵的东西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有可能是主板块

网友:
黑屏时灯是啥颜色?不亮重点查电源的滤波电容;绿色,查高压板;虚焊和开关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漏电或老化导致高压板保护。你应在强光下可以看到图象

网友:
静待LZ拆后佳音!

网友:
之前显示器在客户那,现在拿过来了,故障现像:开机一会,屏幕一闪一闪,左上角出现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之间来回显示,有时黑一会,请指教。。显示器是三星T190,在网上查了有好多这种情况的,但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都说了静待拆后佳音了,不拆怎么帮,三星NT68系列的MCU数据易坏,按键粘连也很常见。数据问题可以刷或换,按键问题都拆然后触发可以判断。拆后用板代换锁定哪块板的问题。电源+高压板?驱动板?按键板?屏逻辑板?

网友:
三星的都是坏电容或MCU程序.

网友:
这个是MCU本身或是程序坏

网友:
按键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么肯定MCU 有问题,nt68 刷了程序也一段时间后就会坏,还是换板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虚焊!最好是拆开看下有没有电容胀了,有就换电容,没有加焊高压板的高压部份,不行就换条高压条试机!

网友(2010-06-13):
最肯出问题的地方有,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灯管,屏线松了。

网友:
显示器高压板坏了,换一个吧,没多少钱,发个高压板,改下线,找个12v,开关,地线一联,在用个1、2天,没什么毛病就哦了,一百多元就到手了,哈哈,我前天就修了了个这样的

网友(2011-04-25):
我也有这样的一台三星显示器,一样的问题,把控制菜单的开关连接线断开就正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