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热风焊台,不知选那种出风类型

楼主(2010-04-21):
现在热风焊台分风泵的和无刷电机的,请问各有什么优缺点都适合做什么?请赐教
缺点

网友A:
风泵的不错,牌子就用安泰的吧!

网友(2010-09-03):
我也是在犹疑中,又想修主板,又想修显卡。新出的旋风太吸引,又经济但好像不常用,。

网友B:
学习中。。。我也想买

网友:
很早之前我也有類似樓主的困惑,所以我就不停的上網搜索,去各種家電維修,電腦維修網站搜索關於風槍的帖子,最終得出結論從耐用的角度風泵的比較好。
就在搜索帖子的同時,我發現了《中國主板維修基地》。
我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