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密IBM R30的开机密码

楼主(2010-04-21):
一台IBMR30机器,开机就要密码,不能进BIOS,也不能启动,并伴随着滴,滴的报警声,拆掉密码芯片也不能启动,好像必须装上此芯片才行,但芯片已锁,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开,想换掉此芯片手头又没有,望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开机密码

网友:
本来不要密码,cmos电池没电了,换了个电池就这样了

网友:
Ibm有这个缺陷,具体原因不明!解密需要编程器。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换下码片,或用编程器读出来

网友:
寄过来帮你写写

网友:
要不用编程序读,要不就换一个密码芯片,

网友:
换一个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