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usb 不能用

楼主(2010-04-21):
X61笔记本,三个USB口全都不能用,查图纸供电,正常,数据线阻值也正常,BIOS也刷过一个,南桥已经换过一个,都不行,后来连供电的管子也都换了,南桥内部USB的供电,南桥内部USB的时钟也查过正常,现在就是不能用,哪位能不能给点思路!查到UBS有到PCI BUS ,今天连这个也拆掉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都换了怎么还不行,时钟换个试一下

网友:
线通吗,是不是有时不行呀,还是一直不行呀

网友:
我晕,能换的都换了啊,只能换时钟芯片试下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你换件.什么.怎么修都不能用..后来从.桥下飞线.出来接USB可以用.说明这种情况可能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南桥换了没,南桥里面不是还有个USB控制器么

网友:
不会是BIOS里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把USB禁掉了,先换个思路

网友:
楼上的各位思路还是挺宽的。。。应该能搞好的。

网友:
开了真应该是板层的问题了,能换了都换了呀,换时钟可能行不大呀

网友:
usb限流开关芯片有问题吗,量一下usb oc#,在注意下usb偏置电阻

网友:
限流开关芯片也换了,那个是和供电是在一起的,现在就时钟芯片没换了,BIOS里面,我看过,刚进去的时候,有一项是关闭了,usb always on 这一项我已经打开了,可它还是不行,三个接口一个都不能用,要说断线不可能都断了吧

网友:
看过版主维修日记
其中有一例是SB  V5_VREF引起USB不能用。我也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