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1):
如题。请老师们详细讲解一下
信号

网友:
你说的PG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电源接口?

网友:
我不知道啊。。我是用假负载测试的。测试假负载上面的那个 PG信号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1。2

网友:
楼主是指的CPU 假负载上的PG信号~~~
查它的上级如北桥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CPU供电IC找作条件是浊满足等,VID信号 VTT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我什么都不懂啊。查它的上级如北桥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CPU供电IC找作条件是浊满足等,VID信号 VTT信号是不是正常。怎么查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吧

网友:
LZ说的是pwr-good电源好信号 这个信号去很多地方我也想知道

网友:
论坛里搜搜PG ,可以不少相关的贴子,有帮助的

网友(2010-05-26):
点击页面右上角,输入PG信号,站内搜索一下。

网友:
那个PG信号?
主板上的PG信号有多个:如 CPU的PG,在INTEL芯片组中是南桥给
在一些芯片组中是北桥给的

网友:
你说的是CPU 假负载上的PG 吧
这个没有先测供电 桥供电 CPU 供电都对不?

网友:
PG信号好多板子都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