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GU盘就成了RAW格式

楼主(2010-04-21):
求救,4GU盘就成了RAW格式,双击提示未格式化,格式化后变成了1.33G(数据很重要,已用WinHex备份)。谁 有办法恢复里面的数据?
格式化

网友:
出现这个提示时,先用winhex做一个镜像,再格,再把格子了的分区表拷到镜像里,再恢复到 u盘上试试

网友:
在磁盘管理里面看一下,它的容量现在是不是只有1.33G ,如果是,就是物理故障,修复后再恢复数据;如果磁盘管理里显示4G,用r_studio扫描,能找回大部分文件,但可能会有部分文件打不开。

网友:
用EY把文件都提出来,它可以扫描,然后提出,千万不要先去格式化,那样你就完了!!!!

网友(2010-05-21):
这样的数据恢复不是高难度的吧?

网友:
用U盘量产工具,还有就是有可能U盘是虚标容量的,用工具检测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