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盛NSI--865GEMA主板怪毛病

楼主(2010-04-21):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主机.保障:开机没显示。我一看主板有10个电容爆了.内存供电不正常.于是我把电容换好了接上去试试.依然开机没显示.一摸CUP是没温度的.(赛扬D2.13)于是我换个赛扬1.8的一试 OK 点亮了..........可是问题又来了 既然花屏(集成显卡的)我就换条内存试试 哈哈 这下没花屏了  .................怎么这么怪啊
   我试想拿客户本身的(赛扬D2.13)和hy512M 内存装到另一板上试试..得出的结果是 一切正常. ..我就搞不懂啊怪事........
哪位高手能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郁闷了  与楼主一起关注~~~!

网友:
看一下主板有没400/533/800的跳线

网友:
跳线或BIOS

网友:
我传的这图是你修的板子吗
要是的话这板子肯定能上2.4的U
可能是CPU电压识别有问题,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要不就刷下BIOS看看

网友:
不修了,客户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板支持不了赛扬D2.13。。。。。我就是见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内存不能工作在133外频的U的主板上,内存有毛病

网友:
如果原先是正常的。。可能是BIOS问题。刷一下。。

网友:
刷BIOS可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 如果主板内存电压偏低   就会有花屏的 现象 而且有的内存条上上去不花屏

网友:
很简单,他超频了啊,你换个新CPU频率改变了,所以好了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主板 内存造成的机器花屏现象很多见的。正常装系统都OK只要一进到桌面欢迎使用就花了随后死机。楼主不要闹心我还见过新机出这个问题的那。还有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电容是不是都换掉了?实在不行就换管理芯片吧CPU认不上这个我没什么经验